新手请教uclinux应用程序添加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想请教一下,如何在烧好了uclinux的44b0板上添加我的应用程序?是只能通过和内核一块编译,然后重新烧录到44b0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不用涉及到从新烧录内核。

网友A:
可以不重新编译内核,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下载

运行时从那里调出来就行了。

网友B(2010-05-31):
用tftp或ftp,或者最好是网络文件系统,具体是什么我忘了,你在file sysyterm选项下看看哈

网友C:
你可以用nfs调试,

网友D:
arm-linux编译好你的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client
在启动脚本增加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