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一般怎样驱动字符显示屏?

楼主(2009-01-18):
本人第一次用ucos做一个带字符lcd的项目?一般如何刷新显示?是单独开一个人物定期全部刷新呢?还是让各任务自己刷新特定的显示区域?

网友A:
与前后台一样...

网友B:
单独设置一个任务比较方便...

开辟一个缓冲区,需要刷新时就修改缓冲区的内容,然后发送消息通知该LCD任务刷新。
如果每个任务都操作LCD,则需要互斥处理,否则可能会导致显示混乱。

网友A:
oo正解,推荐一本书<<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

周航慈 的

网友C:
把屏单独做成一个任务,发消息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