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2780个点的数据?很有难度!

楼主(2009-01-23):
各位,现在有2780个小板子。每个板子都有一个地址。这些板子的功能都一样,测量所在位置的温度。计算机通过一个主控板可以读取每个点的温度。每个点到主控板的距离最远120米。说起来这个项目挺简单的。但是细想的话,很复杂,关键是点太多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方案?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做。劳务费不低于五万*币

网友A:
没难度,很简单。

楼主:
2楼可否大体说说你的原理。你是否考虑到了走线问题?

网友B:
呵呵

推荐:CANBUS.  因为:如果用RS485,或者用姨太网,费力费钱费工夫.

网友C:
我感兴趣,你在哪里?

可以合作,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D:
楼主的项目不复杂

你是用于**舍的温度读取吧?这样的话,利用热藕传感器(可以到几米),加上几个电路板,外加总线控制,

很便宜,很简单。

如果你在上海及周边的话,我们可以合作。  136 7159 2388

网友E:
实时性要求多少,数据存多长时间,对数据如何处理

重要的问题都没说,重要工业场合的和民用的肯定不一样。

复杂了用PLC构成DCS框架,上位加个嵌入式显示/报警/控制系统。
简单了用个总线就够了(一个不够2。。。)

网友F(2009-07-24):
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提出几点仅供参考:
1.数据的采样率是多少?
2.是否有实时上传要求?
3.应用在什么场合,现场环境如何?
4.可以考虑将若干个采集点做成一个子模块,然后通过无线传输。

北京芯科工作室     承接电子类项目开发
QQ:38301985
MSN:sinetech@yahoo.cn

网友H:
LS连着路过八次,小心崴了脚:lol

网友I:
恶意顶贴,赚3分走人
5w太少啦,一口价8w

网友J:
可以用二级控制办法,
每20个或更多个小板用单片机合并成一个中板,
然后再用总线把这些中板连接起来。

网友K:
不难, 不难...

网友L(2013-04-17):
都说不难,给新手的提示啊,大侠们!

网友M:
关键的问题是采样率。据此对总线传输和主机处理速度有要求。

网友N:
指标和要求都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办?

网友O:
分两级控制吧,比如每64个点一组,共40组不到,每组将采集到的数据集中发到主机。温度这东西,每秒采样一次足够了吧。

网友P:
后面一段时间我也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