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服务器方案寻找

楼主(2009-01-28):
要求:

可以完成网络连接10M就可以

成本300RMB以内

提供信息查询以及设备控制

主板采用485通信方式与下位机沟通,并通过WEB网页方式显示参数以及相应的控制!

网友A:
《ecos增值包》里有完整web控制方案,

可以用来做快速思路验证。
即可以选择“远程虚拟桌面”方式,还可以选择“CGI/ASP动态网页”方式。
目前有5种嵌入式web server可选,HTTPD、ATHTTPD、LibHTTPD、GoAhead、EGI。

远程虚拟桌面

FTP-CGI动态网页实现

上述文档可能不完整或已被更新,想获得该资料的最新最全版本,请访问:www.armecos.com

更多内容,详见:
我的培训中心
我的研发团队
我的技术顾问
    文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IP协议栈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USB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BootLoader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网友B:
使用7X256就可以

我们做过

网友C:
mega128,arm7都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D:
用任一MCU+realtek网卡就成

就是自己写协议盏麻烦点,而且扩展及其麻烦(我就吃这亏,要是ARM+linux,很简单就成的事,它得鼓捣很久)

可以直接找个嵌入linux的ARM板(强烈推荐,以后扩展大大的方便)
也可以找硬件tcp/ip协议盏的IC,记得韩国有家做的(不建议)

网友A:
ARM+ecos是更好的方案,

接近裸奔的大小,类似Linux的功能,千万不要在量产的产品里使用Linux,成本贵得吓人,之所以用ARM+Linux是因为很多用户没有能力自己定制TCP/IP栈,所以不得不使用现成的Linux栈,但它不是为嵌入式设计的,硬件成本很高,要知道ecos只需要Linux十分之一的代码就可以完成同样的功能,现在好了,已经有现成的ecos产品了,用户有了最优选择,可以不受Linux制约了。

网友E:
瞎掰,linux贵的吓人,那ecos就是天价了。

网友D:
我们这里确实用的pic+realtek网卡

但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所以,PCB/SCH不能公布,

而且。。。。。1个研究生到毕业就搞这活了,光TCP/IP理论就弄了1年。
用于DCS节点的,到了我这里这个困难啊,要是ARM+linux构架很容易的事,用这个就得很底层的实现,吃这苦了,一点教训,我这硬件也没法改了,所以强烈建议LZ用现成的ARM+linux构架。

21ic官方卖的那个是带TFT1000,不带TFT就550了,你自己作,量产了更容易。。。。。。

具体的ARM+linux构架硬件我也没做过。。。。开发板泛滥了么。一些细节你问wangkj前辈,他厉害。。

网友F:
。。。

 如果只是LZ说的这些功能,还整个linux,那是没事干,才搞那么麻烦。ARM7加个协议桟就ok了。如hackdj说的。

网友G:
可以联系我

    我有成功方案,硬件成本低,能提供4个UART,1个10/100的以太网接口等成本在(芯片+PCB约150元)采用uClinux操作系统,有所有的驱动和web设计实例。设计和维护

cai_fdm@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