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任务堆栈的问题

楼主(2009-02-03):
我目前用STM32F103的片子,ucOSII移植成功,并能运行起来。编译环境是基于keil。由于这个片子的RAM只有20k,因此我不断的对ucOSII的组件进行裁减。
当我裁减到空闲任务的堆栈大小时,空闲任务的任务堆栈由原来的128字节修改为64字节,但是却发现编译后的RAM总体需求去减少了256字节。把堆栈大小修改32字节,编译后减少384字节,总是有4倍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在哪里还有多分配了内存?请各个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

你的程序里是内似OS_STK task0_stack[100]的吧?
然而OS_STK 是4个字节的typedef INT32U         OS_STK;
所以改动后是4倍的关系。你仔细看看你程序,是会发现的。

如果你没有改动过,操作系统的原来就是根据32位机定义的4个字节。除非你改动他OS_STK。。。

楼主:
非常感谢

^_^,非常感谢db10!找到问题所在,确实如此。

另外我想问,空闲任务、统计任务的堆栈最小能够设置为多少?

网友A:
...

 一个任务的进程控制块需要68个字节左右,保护工作寄存器需要64字节,还有调用其它函数等等,因此一个任务至少需要140个字节以上的堆栈空间。

 我是转的。

网友B:
PCB也要压栈的吗?应该是每个进程一个,独立的。

网友A:
。。。

PCB不用压桟,占独立的内存空间,但是看到初始化时要占部分堆空间,就是定义的数据空间。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