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os移植成功的高手请赐教!关于51的RAM问题!急!

楼主(2009-02-12):
    学UCOS已有一段时间了,核心代码没怎么看懂,但不妨碍把UCOS移植到51单片机里去。

    前些天在网找了个移植代码,修改了一下。用KEIL编译,然后用proteus的AT89C51RD2仿真了,弄了三个任务,感觉效果还可以。但是把程序下到我的单片机开发板的时候就跑不了了。后来才知道我的开发板上的AT89S52的RAM是256KB的,而仿真里面的单片机的RAM是512KB的,集成了256KB的XRAM。

    问题来了,难道UCOS移植到51单片机里必需要XRAM(外部RAM)吗?众所周知,51的片内RAM最多只有256KB,AT89C51RD2有512KB的RAM,事实上它的片内RAM也只有256KB,另外那256KB是外面数据存储器,所以我编译的UCOS只能在有XRAM的51单片机上跑。

    各位DX,有谁能告诉我,能不能在UCOS的内核上做某些裁减,而使得它不用占用外部RAM呢?就是能让UCOS在普通的51单片机上也跑起来。 希望高手赐请,谢谢了!

网友A:
应该用外部XRAM,内部的没有太大意义,

www.armecos.com上有此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B:
re

在51上用ucos 不如自己写一个os 核,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C:
只能有外部RAM咯

网友D:
不用外RAM做出来的ucos没意义

不用外RAM做出来的ucos没意义,ucos在RAM中存储的东西太多。不过在51上有好多比UCOS简单和好使的RTOS,如KEIL中自带的RTX-TINY。
有时候在51上用不用操作系统左右为难,用了性能和资源接受不了,不用软件编制又十分麻烦,……

网友E:
不知道是哪款51

竟然有那么大的RAM?256KB?还是说256B? ^*^

网友F:
51上还跑个ucos 完全没有什么实际产品意义

网友G:
kb

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哈哈

网友H:
是不是kbits

网友I:
还不如裸跑呢!

不过我见过最小的ucos内核为2k~

网友J:
连单位都搞不清楚

兄弟 ,51有256KB的RAM,那不直接运行一个LINUX得了

网友K(2015-04-23):
估计楼主是写错了,以STC51为例,RAM=4K,ROM=60K就已经近乎是最高的资源配置了,我搞单片机这些年来从没听过51能256K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