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这合适吗?一个连接器的小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9-02-12):
固定于PCB上的RJ45网口连接器在产品内部,每次安装网线都得打开机器非常麻烦。
请问有什么方法将网口甩出来?
我见过老式笔记本附件有这么个东东,好像是一个XX转网口转接器,网口甩出来了,后面是
线缆。请知道得说一声,能提供供应商就更好了,我们采购得数量不少。
//bow先。

网友A:
见过小的连接器

2头都是RJ45母头的,用来连接2条网线

楼主:
请问:具体的名称

还是不行,网线连接不牢靠,我们希望rj45一口保留,另一边以焊线连接

网友A:
e...那是你们设计问题

转接器或者网口延长线?
距离短的话,自己做线拉出来咯,量大的话找个厂家定制线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