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44B0上电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2-12):
    最近碰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块板子上用了S3C44B0,上电十几次的情况下会碰到有一次上电程序没有跑起来的情况,可以通过外面接的程序跑马灯看出来,用手动复位也不行。而且只要上电没有问题后面都不会有问题,主要还是不稳定。
    之前怀疑是加的看门狗的影响,现在已经把看门狗去掉了。也怀疑过是不是上电复位的时间是不是不够长,也延长了上电复位的时间,但是都没有改善。
    坛子了有没有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高手能帮我分析下,程序不运行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常温可以了但是高低温实验还是有问题

常温下问题解决了,把内存芯片换了一个后就好了。但是现在在做高低温实验,零下十几度的时候ARM就跑不起来了。但是之前有同事用同样的ARM做高低温实验却没有问题。有哪位高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做试验其中一块没问题另外一块还有问题

昨天把内存芯片换了一个工业级的之后,我们有一块大板和小板上面都用了这个ARM,电路原理上是一样,不同的是通道数不一样,小板扣在大板上的,通过一个座子引出电源和总线。昨天做试验的结果是低温下小板仍然有问题,但是大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原因仍然是ARM程序没有跑起来,有没有那位高手有好的建议没,感激不尽?

网友A(2012-12-14):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常温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