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内存时钟应该是正弦波吗?

楼主(2009-02-12):
我一直以为应该是方波,今天实际用示波器看了看怎么是正弦波?

偶是菜鸟,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A:
频率较高,走线的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示波器探头的分布

会将高频分量“短路”掉,因而只看到基波和少量的高频分量,就只看到正弦波了。

楼主:
圈圈能不能说详细点?

是应该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呢?

楼主:
谢谢圈圈

也就是说我用示波器看到的波不是真正的时钟?
我的示波器带宽是200M的,看100M的SDRAM都看不到~ 请问圈圈该怎么样才能看?

网友B:
时钟起作用并不是依赖波形。

网友B:
不是波形状

基本是,有上升有下降,振幅够,且latency合适就ok的。

楼主:
是否因为示波器带宽不够

偶示波器是200M带宽的 可能无法精确显示波形?

网友C:
用500MHz SCO看 注意探头的带宽要相匹配

网友D:
正弦波是最“干净”的信号了,

方波最“脏”了,如果真是正弦波,那这个设计就太好了,肯定是高手所为,但是我不相信有此等高手下手这么干脆利落,从没见过这么快的刀,所以,肯定是你看错了,查查探头匹配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