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电路地址总线设计请教[求助]

楼主(2009-02-16):
目前手头有一个DDR SDRAM电路设计参考,芯片采用了HYB18M512芯片。是一个512Mbit 16bit的DDR。附件图片是提供的参考设计接口, MA<n>是外部CPU的Memory 管理器的地址总线节点,已经连接到了HYB18M512的地址总线上,外部CPU支持16bit的地址总线宽度,但是MA<13>却没有接到HYB18M512地址总线上,MA<14>接到Bank0地址线上,MA<15>接到Bank1地址线上。
我有一个疑问如下:
1. 这样MA<13>悬空,那就要在操作系统程序编程的时候固定的将MA<13>设定为1或者0,根据MA<0>---MA<12>,MA<14>,MA<15>才能计算出正确对应的地址。那么是否将MA<13>接到Bank0地址线上,MA<14>接到Bank1地址总线上,将MA<15>不接,程序地址计算的时候做对应的调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