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驱动1000个74HC595,控制8000个LED的亮灭,可行不

楼主(2009-02-20):
如题,最近要做一个小项目,上边领导催的急,要控制8000个发光二极管中每个二极管的亮和灭,打算用74HC595之类的串并转换芯片、1000片级联起来,请问这样做行不行? 有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1000片,估计可以

不过锁存脚驱动要够强。
用8M的时钟,1us移一片,1ms移完。

网友B:
re:

同意楼上的,用HC245类拟的驱动芯片作锁存脚驱动,请仔细查阅数据手册,不要使驱动芯片过载.也可参考一下LCD中的行列驱动方式及相应的驱动芯片,可能对你会有启发.

网友C:
驱动的了这么多片吗?

我用245驱动,接12片595后,有时后面几片有乱码了,用示波器看波形,CLK和DATA的脉冲边沿从第2片开始靠的很近了.谁有驱动过多片的,请教一下.

网友D:
扫描方式可能更好

如果595级联,要考虑驱动能力

网友E:
感觉上是可能的

我是学生,可能象牙塔里,什么都不是很怕,很幻想

网友F:
8000LED

感觉理论上可行,但不实际,1000片,多大的板子
还是用扫描方式吧8000=80*100,感觉都已经很多了

网友G:
试一下用距阵式控制

如果行的话,要灌电流

网友H:
直接用CPLD好了,用不了多少片,选那种IO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