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H-JTAG连不上去?

楼主(2009-02-20):
电源也连好了,线全接好了,是并口转JTAG。可为什么总是会显示无法发现目标?我是WIN2000的系统,本本,难道我的机器没有并口驱动?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麻烦各位帮我解决下,感激不尽

网友A:
Re

1.检查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有的MCU模拟电源也要供电,不要忘了,因为时钟需要模拟供电。
2.确定你的并口端口地址和JTAG对应。
3.确定你的JTAG口线接法是不是JTAG默认的,不是要自己修改。
4.确定你的MCU扫描链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比如STM32就要自己修改一些东西。
5.如果上面四条都没搞定,最简单的,找个身边的高手,让他给你搞定。

网友B:
www.hjtag.com上有使用说明书

www.hjtag.com上有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