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人,嵌入式千兆网一般采用什么方案?

楼主(2009-02-24):
有带千兆网的ARM9或者独立的千兆网芯片可连到ARM上吗?

网友A:
有带千兆网的ARM9么?

没听说过有这么牛的ARM9。嵌入式千兆网好像FPGA方案多一些。

网友B:
我们这里有,不过是PPC系列的.

网友C:
ARM9目前只支持10/100M以太网接口,还没有见过支持1000M的。

两种嵌入式解决方案:
1.赛灵思嵌入式千兆位以网: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373627__NP_b57d8c2c.HTM;
2.基于ARM+FPGA的千兆以太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XDS200804009.htm

网友D:
.....

marvell的ARM9处理器全线支持千M网。
powerpc系列也全线支持。
不建议外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