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vb.net API函数串口读写的原代码

楼主(2009-02-26):
哪位大哥有vb.net  API函数串口读写的原代码 ,在wince5.0下运行的,谢谢!
智能设备里FRAMEWORK1.0没SERIALPORT 控件,只能用API函数串口读写.
那位帮帮忙!

网友:
vb好像不能直接使用CreatFile()吧

vb好像也是调用库吧,没有直接用API写的,VC的用serial类,很方便,vb也可以一样参考
如果要vc的我可以给你一个,最近才写了一个vc的串口

网友A:
需要外挂的DLL

VB的API不行,VB不支持对底层硬件操作。找个外挂的DLL使用其中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