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

楼主(2009-02-27):
今天老师让我设计一个基于S3C2410内核的小游戏,以前没做过,只是知道基本的规划。首先是移植操作系统到EMBEST EDUKIT2410平台 ,其次移植JAVA虚拟机 ,最后导入游戏应该就可以了把。但哪位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如何移植吗?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移植的资料?

网友A:
你板子有了吗?

 那就不叫真正移植,就是直接下程序而已。。。

网友B:
。。。

long way to go。。。

网友C:
如果从头做,恐怕毕业了还做不完

网友D:
用《ecos增值包》做游戏设计吧,

可以无屏玩各种游戏,扫雷、俄罗斯方块、推箱子、贪吃蛇、寻宝、连连看等等,你可以把虚拟桌面开到1024X768,玩起来更爽。支持鼠标、键盘、游戏杆、触摸屏。miniGUI、uc/GUI、QT、openGUI、microWin通通都可以玩。基本上敲个make就行了,5分钟搞定。

商业版的JVM也支持。

www.armecos.com

housekeeper游戏(MiniGUI版本)。

same游戏(MiniGUI版本)。

扫雷游戏(MiniGUI版本)。

俄罗斯方块游戏(MicroWindows版本)。左右键控制左移和右移,上下键控制翻转,空格加速下降。点击New Game开始新游戏。

俄罗斯方块游戏(MiniGUI版本)。

网友E:
re

你会花很长时间的,想要移植JAVA的小游戏啊?
那你把ANDROID移植到2410上吧,然后JAVA就搞定了

楼主:
那请问ANDROID移植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