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启动自己EXE

楼主(2009-03-03):
各位大侠:

wince5.0怎样直接启动自己EXE,或者在桌面上建快捷方式。谢谢!

网友A:
修改REG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直接建立快捷方式,也可用电脑间接控制

网友C:
re

建立一个link,然后放到启动里面,开机会自动启动,此link指向你的应用程序。

楼主:
重起了以后 快捷方式就没了

网友B:
早期的wince系统大多都不能掉电,重启、关机也只能软重启

因为那时的系统是固化的,而可改写的内容都是放在RAM盘上,由于系统对文件路径做了透明映射(这点做的很好),用户是感觉不到存储差别的
而一旦掉电,RAM中的内容肯定会丢失,系统也就又恢复到初始状态了,我的那个PPC就是这样。

而对于后期的WINCE,由于文件系统完善了FLASH盘的读写,是可以保存所有参数和设置的,
如果不能保存,请检查你的文件系统和存储空间,以及WINCE的系统选项、编译选项。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别人没法帮你查找的。

楼主:
谢谢XWJ,那我的机器不能关机了,呵呵

网友B:
对于批量生产,你应该把所有软件、参数设置好后再打包镜

然后提交生产

如果拿着别人的设备自己只是做个应用程序,那是没一点办法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X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