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开发和UCOS2比那个要难一些?

楼主(2009-03-03):
如题,不考虑底层驱动,的情况下。

网友A:
Wince的开发只要会VC就可以了,就别浪费生命在

UCOS2上了!致于Wince的底层,属于微软的东东就请别再发白日梦去想着有朝一日会精通了。能用就用着混口饭吃!

网友B:
uCOS2入门行,工业中有用的吗? 太“原始”了吧?

如题,编写应用程序,肯定没有WinCE或Linux的函数库资源丰富。
当然你非得要在32K ROM中跑,我也只能裸奔了。

网友C:
你们都想错了,

    TO:Ice_River
    自己做的话,两个都挺难的,都需要花时间;
    找专家做的话,两个都容易,购买增值软件服务,专业人员帮你搭建好平台,你只需要5分钟就能上手。

    TO:宇宙飞船
    不需要源码也可以精通Windows,不要把微软想得太神秘了,OS不外乎就是内核、GUI、FS、TCP/IP、USB等等那些东西,只不过微软做得自动化高些,细节考虑周到些,工程量巨大些罢了。你用过几个OS后就会发现,OS其实就是那么回事,什么源码不源码的,有源码也懒得看,没有源码照样可以想明白工作原理,那些必须有源码才放心的人,一般是缺乏安全感。

    Windows用起来很舒服,非常体贴,就象有个管家在帮助你,比如消息机制,你只要写消息处理函数即可,至于什么时候来消息,OS全都代劳了。PNP即插即用可以主动提供资源信息,省去了自己枚举的操劳,真是太舒服了。

    根据调查,Windows并不是象论坛上被批评的那样,而是相当流行。XP embeded和WinCE排名靠前,在工控、手持设备上用得比较多。

    TO:backupyan
    ucos用得蛮多的,还是那句话,你自己DIY就比较“原始”,但是购买专业人员服务的话,你想要什么功能都可以做到。

    WinCE或Linux是典型的购买成本低,使用成本高的OS。CPU、RAM、ROM还有外围器件及开发人员薪酬都很高,开发周期长,量产成本高。

    我们推荐使用ecos深度嵌入式OS,功能和WinCE或Linux相当,大小只有十分之一,速度快,成本低,特别适合工控应用。

网友A:
俺用LINUX是看中庞大的开源代码。

很多软件前辈(某些已经仙游了)在LINUX下留下丰富的软件财产,俺当然想一探其中的奥秘。唯有入其门下做其弟子!

OS 只是一个外壳!用哪家效果都一样,不过LINUX的确极其的稳定,俺的RH9装了几年,还工作得好好的。

网友D:
armecos对OS的评价蛮客观的

OS其实就是那么回事,什么源码不源码的,有源码也懒得看,没有源码照样可以想明白工作原理,那些必须有源码才放心的人,一般是缺乏安全感。

============
说的非常有道理,实际买OS买的是服务,而非source code

网友D:
WinCE的驱动程序架构几乎就是Windowxs WDM的阳春版本

如果你做过PC的WDM Driver,我敢保证你看到WinCE Driver的时候,会有小孩过家家的感觉。

微软靠着一脉相承的技术架构,绑架了N多的电工,包括我,至今再用VC6,我的DDK也用VC6的编译器
但微软提供的也是一种稳定,可靠

另外,靠“增值软件服务”在当前中国推广很辛苦。
半定制方式的产品在中国赚钱,最艰难的。

有大把预算的企业更原意购买更完善的准系统,而预算苛刻的企业就派人去啃Linux等Open Source的系统

网友E:
re

有大把预算的企业更原意购买更完善的准系统,而预算苛刻的企业就派人去啃Linux等Open Source的系统
----------------------------------------------------------------
实际情况似乎是,中、大型企业,有足够实力的才会选择Linux等open source的系统
相对别的wince/vxworks等来说,Linux开发、人力及维护成本长远来说可不低

网友F:
re

宇宙飞船 除了linux 还知道别的操作系统吗?我是说用它来做项目,等你用了你就知道了!
当然你会说linux已经够我用了,没必要学习。
写WINCE的驱动和应用程序和linux驱动,应用程序相比,开发难度是一样的!甚至我用QT写程序比MFC还觉得更简单。
当你看一个简单的WINCE驱动就知道了,无非都是什么 read write ioctl 等等的函数,里面的思想是一摸一样,只是写法不一样。就是“裸奔”程序穿一层衣服。

如果那天WINCE一分钱都不要,并且开源,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转到WIN上来。

楼主:
多谢LS几位。

学习了,对这些东西的大致理解方向还是没有错的。

网友G:
"很多软件前辈(某些已经仙游了)在LINUX下留下丰富的软件

linux问世还不到20年。

网友A:
12楼是正常人!跟技术没有多大的缘!

网友H:
我想知道

LINux和WInce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