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时钟被旁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05):
请问高手们,外部时钟被旁路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大概意思是失效 ,但具体不清楚 。先谢过

网友A(2015-01-27):
只有在使用外部时钟的时候是被旁路,注意不是晶体振荡器,也就是说当使用外部提供的时钟时(如使用有源振荡器),必须设置这个控制位旁路内置振荡器;可以理解把内部时钟关闭,打开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