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的DDR控制接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时钟补偿,用来调节相位的。

高档的时钟方案一般都有PLL补偿,时钟环回的。具体数值可以根据平衡等式计算。

楼主:
时钟补偿为什么要加上DDR2_DQS线长

网友A:
本质上就是保持同频同相,让采样点落在数据正中间,

满足采样建立/保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