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向Linux内核传递启动参数若干疑问

楼主(2009-03-17):
最近在移植一Bootloader 程序,对其内核启动参数有些疑问:

1、描述:在Bootloader中从Nandflash 一小分区,读取了内核启动参数:"root=1f0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115200 devfs=mount display=shp240",并复制到RAM空间,地址为:0x30000100,
但在Bootloader 最后跳转执行内核首地址(某一函数指针),并没有传递启动参数相关的数据或指针。
2、疑问:当程序执行内核程序时,内核如何获取启动参数,
2、我的想法:在编译内核时是否需要在哪边定义这启动参数结构首地址
如BootLoader 指定的RAM空间地址0x3000010,来达成和Bootloader启动参数地址的统一约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修改内核哪个部分代码!

网友A:
re

网上有 s3c2410。 关于arm-linux,vivi的**有介绍

网友B:
很好的问题,回去研究研究再来

网友C:
多动手,你就会慢慢理解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