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at45db制U盘有点问题

楼主(2009-03-22):
硬件平台 STM32+AT45DB161--(2MByte)
软件:将keil arm目录下的usb驱动+文件系统(TOSHIBA公司的代码)移植过来的+at45db161(自己写的驱动)

在拷贝20K的文件时,总是报I/O错,
15K文件时,没有问题

windows界面:
在拷贝的过程中
进度框已出现,但进度条没有跑起来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re

几个疑问.
1. 制作U盘是不需要涉及FAT文件系统的. FAT是由PC来管理. MCU只管UFI/SCSI协议.
2. PC上不需要U 盘驱动. 是windows自带的存储类驱动.

楼主:
回2楼

1,之所以加上文件系统,是因为MCU对文件的操作 以此,达到和pc对文件的操作,彼此产生交互验证  比如说PC产生的文件,MCU能否读出,或MCU产生的文件,PC上能否看到读出

2,pc上我也没有写驱动啊,是用PC自带的,只是flash的初始化,读,写是自己写的,其它的是打打杂了,移植下的.

下午终于得出结果了,操作flash太慢导致的原因,尤其这个是串行的flash

网友B(2014-02-20):
哥们可以分享下你的源代码吗,我现在一起在寻找解决方案 谢谢了,jany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