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程序到lpc2210

楼主(2009-03-30):
下程序到lpc2210的flash,通过串口uart0应该可以吧,但是怎么下载呢,电路是什么样的呢?直接用ads1.2就能做到下载吗?用额外的编程软件吗?前辈指点啊!

网友A:
到厂家网站下载个专用的程序。

网友B:
2210上太多下载工具了,

用JTAG,串口、网口、USB、CF/SD卡都可以下载程序。不用增加任何硬件电路。
用《增值包》就可以了。

www.armecos.com

楼主:
增值包?挺新鲜个词哈!

再了解了解!

楼主:
增值包是什么?

增值包里面都包含了什么啊?贵吗?

网友C:
晕!

下载一个NXP的ISP软件即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Launch LPC210x_ISP.exe

网友B:
www.armecos.com上不是有说明吗,

所有嵌入式方面的内容全包括了。

楼主(2009-05-25):
谢谢楼上各位战友,小弟初学不了解!

网友D:
貌似2210没内部FLASH吧?

网友E:
用H-JTAG可以烧写外部norflash

用H-JTAG可以烧写外部norflash
电路很简单,一个244芯片,另外就是H-JTAG软件上需要配置几个参数,我干过

网友F:
FLASHI MAGIC 5.01 从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