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ucos任务堆栈的困惑

楼主(2009-04-09):
书中说:每个任务都有自己单独的栈。ucosII允许每个任务有不同的栈空间,以压低应用程序对ram的需求。

不太理解的为什么每个任务有不同的栈空间就可以压低任务程序对ram的需求。

网友A:
估计是写错了吧?难以理解。

网友:
这样理解不对

假如你有三个任务,为了方便,你统一把任务堆栈都设成同样大小:32
但是实际上,任务1只需要用30
任务2只需要用16
而任务3则需要用32
这样,假如你设置每个任务使用不同大小的堆栈,那总共使用堆栈就比你同样使用32大小来得少。
因为你堆栈设成同样大小的话,那堆栈的大小是根据堆栈需要最大的那个任务来设的。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呵呵

网友B:
有道理

有道理

楼主:
很有道理

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她就好。感谢大家

网友C:
我怎么没有觉得哪里有道理呢???

网友D:
我常用OSTaskCreatExt建立任务

   然后测试RAM占用量,榨干浪费的RAM。

网友E:
一般的操作系统对不同任务都是可分配不同栈空间的

    由于调用复杂度不一样和使用的局部变量多少不同,不同任务使用的栈空间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使用相同大小的栈空间,浪费也太多了~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