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里两个IC都要用到25M晶振请问怎么接?

楼主(2009-04-10):
(无正文)

网友A:
25M有源

就好。

无源,有些低功耗芯片震荡幅度较低,驱动能力弱。

网友B:
呵呵,两个芯片共用一个时钟晶振可以吗?

怎么分叉?分叉形状是什么?是近处分叉还是远处分叉?要是3个芯片共用一个晶振可以吗?4个呢?5个呢?

类似的问题还有:两个焊盘可否共用一个过孔?3个可以吗?4个、5个可以吗?如果能,最大可以共用几个?

www.armecos.com

网友C:
用有源的,不会 有问题的。

看有源晶振的负载能力,一般是50欧姆左右。每路串上20~33欧隔和104电容隔离一下。不过要注意信号的完整性,因为多路共用 会导致信号的抖动问题。布线要尽可能的短。中间别横跨其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