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移植

楼主(2009-04-14):
请教NIOS UC/OS移植
我写了个推箱子的游戏,主程序的while(1)里面是空的,主要是通过中断处理键盘问题,我现在要将这个程序在uc/os上跑,如何分割任务,该做几个任务呢?分为哪些任务?多多指教!

主程序的结构是这样:
int main(  )
{
     while(1)
     {}
}

void button_isr()  //外部中断程序
{
}

网友A:
简单一个用户任务就OK

外部中断发送消息,任务等待并处理消息。

网友B:
可以划分几个任务吧

中断作为接收,一个任务(最高优先级)是键盘处理:主要是编码转换,再做一个管理其它自任务的任务,下面的子任务是你要处理的功能吧.

网友C:
...

个人感觉:
1. 动画一个任务
2. 其他所有公用一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