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 怎么接硬盘啊?

楼主(2009-04-16):
我用的MPC8272芯片 有USB1.0 请问这样子接硬盘是不是效率太低了?
大家一般是怎么扩展硬盘的呢?

网友A:
PCI-IDE

或PCI-SATA

楼主:
找了一个

MPC8272+ SIL3512的方案
Sil3512 是PCI 转 SATA的桥片
可以支持两路SATA设备
不知道这种设计有没有瓶颈? 速度? 容量?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自己

网友B:
...

MPC8272+ SIL3512的方案
-------------
唯一方案,别想了

楼主:
是说只有这一种方法了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