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 U 盘的对拷系统,该如何下手

楼主(2009-04-28):
大家好,
我想做一个 U 盘的对拷系统, 就是有一个 SOURCE 的U盘 copy 到 10个 目标 U盘, 想用 linux做, 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可否请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功能,要用linux么??

就只是U盘拷贝而已~~ 要用linux??

用一颗带Host/device功能的芯片就可以了.

从source U盘的sector 0开始读取,写到目标U盘就可以了.

难点在于如何同时驱动10个U盘,PC上用一个hub就可以. 不知道MCU上直接接hub可不可以,还是需要自己额外支持hub的驱动?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2010-12-13):
什么是增值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