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伙帮个忙

楼主(2009-04-29):
谁有蜂鸣器的驱动程序啊,PWM控制,不知道用驱动不

网友A:
贴一个给你

void BeepInit( void)
{
    INT8U err = 0;

    OSTaskCreateExt(BeepTask,
                    (void *)0,
                    (OS_STK *)&BeepTaskStk[0],
                    BEEP_TASK_PRIO,
                    BEEP_TASK_PRIO,
                    (OS_STK *)&BeepTaskStk[BEEP_TASK_STK_SIZE - 1],
                    BEEP_TASK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

#if    OS_TASK_NAME_SIZE > 11
    OSTaskNameSet(BEEP_TASK_PRIO, (CPU_INT08U *)"BEEP_TASK", &err);
#endif

    BeepSem = OSSemCreate(0);
    DOSet(BEEP,0);
}

void BeepTask( void *p_arg)
{
    INT8U err = 0;

    (void)p_arg;

    for(;;) {
        OSSemPend(BeepSem,0,&err);
        DOSet(BEEP,1);
        OSTimeDly(1);
        DOSet(BEEP,0);
    }
}

楼主:
谢谢2楼

这个是通用的吧

网友B:
驱动肯定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