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结构体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现有有一要求:
  结构体前面成员决定后面成员的有无,即结构体长度是可伸缩的
比如  typedef struct a
{
    UINT8 b;
    UINT8 c;
    UINT8 d;
    UINT8 e;
    UINT16 f;
    UINT8 g;
};
这里成员变量 b中bit 3 决定成员变量d 的有无, 我不可能写成
 typedef struct a
{
    UINT8 b;
    UINT8 c;
         #if (b&0x08 == 0x08)
    UINT8 d;
         #endif
    UINT8 e;
    UINT16 f;
    UINT8 g;
};
有啥的好法子?

网友A:
当然不行。 独立变量处理

UINT8 d;

代码中,可能用到d的地方,
if (b&0x08 == 0x08)
    ddddddddddd

网友B:
re

把可变成员用指针指向,动态分配(根据有决定作用的成员)

网友C:
结构成员的有无,编译时就定下了。不过

如果是要实现结构长度可变,可以使用零长度数组

struct A
{
    UINT8 c;
    UINT8 e;
    UINT16 f;
    UINT8 g;
    UINT8 d[0];            //结构最后一个成员设为零长度数组
};
UINT8 b;
struct A * test_p;

if (b&0x08 == 0x08)
   test_p=malloc(sizeof(struct A) + 1);          //1可以改为任意
else
   test_p=malloc(sizeof(struct A)) ;

网友D:
先明确“预编译”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肯定不可以的

因为编译器在处理你的代码时就要决定结构体的大小了。2楼,4楼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