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 ARM+linux 如何保护自己的程序不被盗版

楼主(2009-05-08):
(无正文)

网友A:
Linux是开源的,你有义务公开源码,

别人使用你的程序,也要公开他的改动,这样大家才能共同进步。Linux是CopyLeft的版权,大家有让Linux开发者公开源码的权利。不能把用Linux开发的程序据为己有,Linux是大家的。你可以主张你自己基于Linux开发的程序的版权,但要开源。理论上如此。

用ecos可以实现类UNIX的功能,但允许你不开源自己的代码。想合法保护自己的代码就用《增值包》平台吧!www.armecos.com

网友B:
不知道借鉴PC机上加软件狗的思路是否可行

PC上的软件可以加并口或USB口的软件狗
ARM板上只要加个类似的芯片应该就可以了吧
其实有些型号的闪存芯片具有内部的唯一ID,拿来简单保护一下软件挺方便的

网友C:
系统要求开源,应用软件就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D:
有驱动就涉及

驱动编写必须声明GPL,否则,加载时会提示.

网友E:
如果是做产品,只能靠硬件来加密了

如果是做产品,只能靠硬件来加密了

网友F:
只有应用程序才能有版权问题

内核必须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