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linux的romfs地址?

楼主(2009-05-10):
我在资料上看到可以在uclinux的blkmem.c文件中修改romfs的基地址,不晓得具体怎么改,哪位大侠能给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1-18):
linux-2.4.x/drives/block/blkmem.c中找到这里,
struct arena_t { int rw; unsigned long address; /* Address of memory arena */ unsigned long length; /* Length of memory arena. If -1, try to get size from romfs header */ program_func_t program_func; /* Function to program in one go */ xfer_func_t read_func; /* Function to transfer data to main memory, or zero if none needed */ xfer_func_t write_func; /* Function to transfer data from main memory, zero if none needed */ erase_func_t erase_func; /* Function to erase a block of memory to zeros, or 0 if N/A */ unsigned long blksize; /* Size of block that can be erased at one time, or 0 if N/A */ unsigned long unitsize; unsigned char erasevalue; /* Contents of sectors when erased */ /*unsigned int auto_erase_bits; unsigned int did_erase_bits;*/ /* The following two are filled in by blkmem_init(): */ unsigned int file_system_type; /* file system magic number, or 0 if N/A */ unsigned char file_system_name[8]; /* file system name, or "NONE" if N/A */ } arena[] = {

添加类似这个的就行了
#ifdef CONFIG_ARCH_LPC
{0, 0x80100000, -1}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