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协议编写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小弟现在要在嵌入式LINUX下编写一个DL/645协议的通信程序,这方面的资料找不到,在此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协议编写的基本结构及基本思想,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

有关协议。。。
1.协议首先跟行业项目的特性有关,兼容性,行业性,可行可靠这是首先考虑的。。。 所以首先你要了解你的项目,你的行业以前内似的协议。
2.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协议,我说的应用层面的通信协议大部分是TCP/IP协议演变和改造而已,包括有线和无线的都是这样。我只是推荐大众性的,当然你自己从中可以不要象tcp那么多层定义,但是这种层的思想要有,这样比较好理解,规划,可扩展。也为你书写程序,协议的解析提供方便。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应用项目,当然其实的握手,错误处理等不要象TCP那样复杂,可以进行很多改动。

楼主:
多谢

多谢2楼的指教,我看了这个协议,除了物理层不需要程序去做,里面主要工作就是一个链路层用来建立连接和校验,还有就是一个应用层用来解析协议并产生相应转发或控制。因为TCP/IP都有相应的模型可以参考,但要自己从头写一个协议,虽然我能够理解协议,但不知从哪里下手。初入此行,路过的前辈们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