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开发环境简单调试

楼主(2009-05-25):
Windows CE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具有多种工具,用户可以彻底地测试并调试一个平台。

其实,Windows CE将调试分为不同类别:

    目标程序与Windows CE原始程序代码内嵌的调试;

    用Emulator支持软件仿真方式的联机调试;

    真实目标硬件设备上联机调试;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IDE中的各种测试、调试工具:

    平台及应用程序的调试:核心调试器控制一个操作系统映像的行为,使用者可以将映像下载到一个目标设备上,从而监控并调试一个操作系统映像。

    扩展的调试接口:允许终端使用者通过使用一个第三方的设备磁盘驱动器及一个硬件探测器或仿真器,来控制并调试一个目标设备。

    仿真器:仿是一个仿真支持Windows CE平台的硬件行为的工具。可以设计和建立一个基于Windows CE的平台,并利用仿真硬件的软件来测试它,而不是测试在硬件之上的平台

    远程工具:在开发工作站中,用来远程执行一系列的程序设计任务。在建立远程工具和平台管理器之上的目标机器之间的连接后,可以完成诸如下载一个文件到目标机器上、

监控目标设备之上的处理程序和执行绪的状态、测试目标设备的性能等任务。

平台管理器:平是操纵基于Windows CE平台的开发工作站间通讯的一种技术。可以下载开发工具,并连接到独立于媒体的目标装置上;支持处于两个不连续层之间的开发工作站和

目标设备之间的连接。

Windows CE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逐步操作的指南,来建立、调试运行时的操作系统映像和运行在仿真器上的简单应用程序。

首先,在建立操作系统映像并连接到Emulator / CEPC之后,选择Target下的Download / Initialize选项,下载操作系统映像,在下载的过程中,IDE中会有一个对话框显示下载过

程中的信息,下载后屏幕中央会出现一个新的工具栏。如下图:

主要按键的作用:

实际上,个人建议调试过程中,采用不同的对话框来追踪变量的值或进行监控。开发人员可以通过PB中Target菜单下的CE Debug Zones命令,、决定想要得到哪一个或哪几个调试

区的信息;因为让开发人员看到自己所关心的调试信息,把诸如键盘按键、鼠标移动等无用的调试信息隐去,则可以更好的提高开发效率,迅速找到问题所在。

哦,这里简单的提一下,调试区的使用,基本上是几个宏的使用而已,常用的宏如下:

DEBUGMSG();   DEBUGLED(),;

RETAILMSG();   RETAILLED();

ERRORMSG();  DEBUGCHK();

当然,必不可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调试过程:

    从Debug选单中选择Break,或点选。

    打开欲调试的与设备有关的程序代码所在的文件,并找到需要的程序代码行。

    从Debug选单中选择Go或用鼠标点选,程序开始执行;

    当执行到断点处时会停住,可以看见一个黄色的箭头在断点处,可进行调试;

    从Edit中选择Breakpoints,点击Remove All按钮,点OK,可去掉设置的所有断点;

    从Debug菜单中选择Go选项;

最后,要补充一点哦:从WinCE6.0开始,开发环境才集成到Visual studio 2005下,而WinCE5.0及以前版本均是使用Platform Build来作为开发平台的。在新的开发平台下,用户

可以方便的使用Visual studio 2005强大的调试功能和简单的操作过程,使WinCE的开发过程变得更加人性化、智能化。

如此就是一个简单的调试完整步骤,大家可以试试哦。

网友A:
确实不错。

Windows Embedded CE 6.0确实不错,它包含的组件更便于开发者创建通过Windows Vista内置功能无线连接到远程桌面共享体验的投影仪。

网友B:
fdga

Windows CE提供了强大的原始码的调试工具,也被整合在从系统开发到应用软件开发的多个工具中。

网友C:
6.0

在家里 Windows  CE 6.0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以开发网络媒体设备、数字视频录像机和IP机顶盒呢。

网友D:
好帖子就要顶起来

网友E:
dfa

在普通PC上建立最初开发平台如EVC或EVB,通过软硬件接口和手持设备建立通讯,调试过程在手持设备上进行,结果在PC上显示,或者在手持设备上显示。

网友F:
dfasd

仿真器允许用户为应用程序开发者提供一个虚拟硬件平台,开发者可通过它测试此平台上的应用程序。

网友G:
dfa

嗯,其实有些个错误信息是良性的,并且可以安全地被忽略。

网友H:
dfa

补充一点,利用Remote Process Viewer可以在开发平台上查看实际平台上正运行的进程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进程ID、句柄、基地址、包含的线程数量等。

网友I:
dfa

嗯,核心调试器能为使用者提供讯息,可以利用它将配置设备连接所需的所有功能整合起来。

网友J:
dsfa

补充,一次只能运行一个远程工具,但是许多远程工具可以显示多个窗口。

网友K:
dfa

我补充,模拟器有硬件限制,仅能模拟DEC 2114x 网卡驱动来提供网络支持,其它网卡驱动不支持。

网友L:
dfa

Platform Builder提供了创建和调试Windows CE映射NK.BIN的集成开发环境,如向导和工具栏,支持活动模板库(ATL)、微软基本类库(MFC)和Visual Basic,为支持的处理器家庭提供编译器、内核调试器以及各种远程调试工具。

网友M:
模拟器运行在用户态下,它毕竟是一个应用程序,因此它的实时性是无法保证的,它只能一定程度上保证程序非实时性功能的正确性。

网友B:
dfa

如果是用其他工具编写的,那么需要把镜像文件复制出来,首先启动Platform Builder或者是EVC,然后启动模拟器服务,再打开远程文件监视程序,将镜像文件通过export file功能传输到目标机上,然后在目标机上启动(双击)该应用程序。这样才能得到监测的数据。

网友E:
dsfa

1998年1月,消费电子展览会上,掌上电脑目标直接瞄准了由Palm 0s统治的基于笔式的管理器市场。掌上电脑具有纵向显示的特点,并配有240*320的屏幕,使用输入笔来作为输入方式。但是很不幸,对Windows CE爱好者来说,对这种原始掌上电脑,公众显然缺乏热情。

网友F:
dfa

Remote Call Profiler API函数集能使程序在运行时自动控制Profile功能。

网友G:
dfa

EVC中的监测程序基本上和Platform Builder是一致的,只是受到SDK的限制了。

网友H:
dsf

嵌入式系统被用于越来越多的场合,不仅PDA和手持式电脑,还有许多手机、游戏机、数字播放器、数码相机和车载电脑也开始使用标准的CE嵌入式系统,甚至连保守的传统AV设备--DVD和MPEG-4 Player也不例外。

网友K:
dfs

许可证的获得过程既可以是安静的(无需参与的),也可以是不安静的(需要参与的)。在安静获得期间,包括请求和接受在内的协商过程是在Windows CE设备和许可服务器之间进行的,无需任何的用户输入或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