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网络通信问题,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9-06-24):
    我用的MCU是飞利浦的LPC2478,用的硬件协议栈芯片是WIZNET 的W5300,用16位数据线,直接访问方式。W5300作为服务器,PC机作为客户端,采用TCP-IP协议的C/S模式。
   客户端采用TCP-IP调试助手与服务器进行通信,当发送偶数个字节的数据时收发正常。但当发送奇数个数据时,第一次发送W5300没有反应(没有中断并且Sn_Rx_RSR寄存器为0),再次发送奇数个字节的数据(这时发送的字节总数为偶数),这时就会收到上次发的和这次发的。
   如果发送奇数个数据,以后一直发送偶数个数据(这时发送的总数一直为奇数),有时会收到偶数个数据,有时会把CPU发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样解决 啊?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 没有回复啊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要网络来做什么?

楼主:
回复3楼

作为网关,实现RS232 RS485 CAN 到以太网的相互转换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2边的软件

    我是做WEB页面,SNMP的,基本上传输都是以包为单位的。从来没用过以字节为单位,所以想了下,也想不明白你的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B:
呵呵,

楼上,用户数据是以字节来算的,包是协议栈结构数据,由协议栈打包。楼主,检查你的传输触发条件吧

楼主:
6楼

W5300是硬件协议栈芯片,它的配置寄存器,我都 看过了,而且跟发送相关的我都尝试了下,没有什么效果。你所说的“传输触发条件”都包括什么啊?

网友C:
或许这颗韩国芯片就是这样呢?

你应该去先看看厂家有没有什么勘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