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程序调用汇编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我在程序中需要跳转到某处执行,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extern void next(void);
int main()
{
  next();
}

汇编
    export next
next
    LDR PC,=0x0010000
    B    next
执行main后,程序没有运行到汇编指定的地址上?

网友A:
应该会是这样的

应该会是这样的,程序运行到汇编指定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