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高压环境下多个DS18B20经100米传输的抗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25):
用DS18B20检测6KV电机的温度再传输到控制室,用的是3芯带屏蔽线,与动力线在相邻两个电缆槽内平行走线。由于手头无像样的检测工具,只量得屏弊线与板子地线之间有直流1.5伏左右的电压,当屏蔽线直接与板子地线接上时单片机运行不正常了,接与不接屏蔽线AT89S52都接收不到温度信号。板子无法工作,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不能本地检测处理再发送?

网友B:
牛人

大哥拉到本地处理再传输……

网友C(2010-01-07):
首先你要知道DS18B20的数据借口是1线式,你是100m的线直接连到I/O口上的?那样肯定不行,驱动能力不够。 再一个你是否在DS18B20接线口匹配电阻,我记得DS18B20要在末端匹配电阻的。 再有就是你是一个温度测量模块还是有多个温度测量模块?多个的话怎么级连的也是个问题。我做的那个DS18B20系统确实是每个温度测量模块把数据采集好,处理好后,通过RS485通讯线传后台。

网友D:
楼上说的是,赞同!

网友E:
100米,你搞笑啊

网友F:
100米要是干扰不严重是可以的,比如粮库,你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我还知道绝对零度可以传无穷远呢,楼上请看清lz使用环境阿

网友F:
呵呵,不和你吵

网友G:
首先,必须隔离,否则单片机很难稳定工作。
其次,现场检测,远程通讯,可以用带隔离的485,或6n137隔离也可。
电源也要隔离。用dcdc。
还要加看门狗。
ds18b20是一总线,双向通讯,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H:
干扰太厉害!单片机自身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能行吗?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