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在UCOSII里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9-07-08):
   各位牛哥牛嫂:
   在一个相对价格低廉的产品里,我用20K对16路AC 50HZ的信号采样,系统采用的是ucos,16路信号采样没有DMA缓冲,但是有16个内部采样结果的寄存器,也就是说可以一次读出16路扫描的采样结果。我现在是20KHZ的中断中读取这些数据ADslt0 - ADslt15。我的问题是:在哪路做几何平均值计算比较舒服(中断中还是ADC任务模块中)?

网友A:
哪里都舒服

俺们一般在中断外部,想咱滤就咱滤,不用考虑中断响应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