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虚拟机内存

楼主(2009-07-12):
大家好 我的电脑内存是512M 用VMware虚拟机装了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5后 非常卡 系统基本上动不了 我原来分配给虚拟机的内存是408M,第一次使用不太明白,是不是把它改为100多M的内存会好些呢?请问如何修改呢?现在内存数字无法输入 进度条也无法拖动 谢谢。

网友:
虚拟机内存

你的电脑本身内存很小,那虚拟机的内存就应该分小点,因为虚拟机运行起来后是占用实际物理内存的,虚拟机关后实际占用的内存才被释放。

网友A:
虚拟机必须关闭了才可以设置

关闭是指的是虚拟机的OS的关机,不是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