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移植里的中断调度问题

楼主(2009-07-19):
void OSIntExit (void)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OSLockNesting) == 0) { /* Re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completed & not locked */
        OSIntExitY    = OSUnMapTbl[OSRdyGrp];
        OSPrioHighRdy = (INT8U)((OSIntExitY << 3) + OSUnMapTbl[OSRdyTbl][OSIntExitY]]);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ontext switch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eady */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OSCtxSwCtr++;                        /* Keep track of the number of context switches       */
            OSIntCtxSw();                        /* Perform interrupt level context switch             */
        }
    }
    OS_EXIT_CRITICAL();
}
在上述程序里假如 OSIntCtxSw();里进行了任务调度那么
 OS_EXIT_CRITICAL();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执行
该中断应该怎么退出?
那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A:
中断任务切换,也要等中断函数执行完。

网友A:
你在公司上班,正在整理资料(任务1)。
突然想WC(中断),
在坑上,接到老总电话,叫你去办公室(任务2)(你不可能先整理完资料再去,因为他是老总)。
但是你总得上完WC,然后直接去他办公室,而不是先拿起资料看一眼,再去办公室。
但是PP总得要擦吧。不管是国家主席叫你,还是谁叫你,最后一步少不了。中断任务切换,只是告诉你,从WC出来,直接去切换后的目标(办公室),而且不是去原来的目标望望,再转目标。
中断级任务切换,省去了,你去自己的办公室,再转去老总办公室的麻烦。但是PP总得要擦的。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执行OSIntCtxSw()后,只是改变了堆栈等信息,并不是直接进行了任务切换,OSIntCtxSw()巧妙地把中断返回地址设置成了将要执行的最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

网友A:
就是免去了,切换回原来任务,再重新切换到高级任务,免去一次切换。

网友C:
sufeng983的wc比喻有意思

   wc比喻比较有意思的,实际上ucos-ii调度本质就是任何时候让高优先级的任务运行,当然是最快的切换方式,所以说免去了切换原来任务的时间。

网友D:
这个比喻有点意思

网友E(2012-07-20):
你在公司上班,正在整理资料(任务1)。突然想WC(中断),在坑上,接到老总电话,叫你去办公室(任务2)(你不可能先整理完资料再去,因为他是老总)。但是你总得上完WC,然后直接去他办公室,而不是先拿起资料看一 ...
引用 网友A:

mark

网友F:
回复 楼主:
前面的说法都是针对线程的切换来说,这里说说LZ说的问题,因为切换线程里的压入的PSW里面会有进入中断的时候的中断的状态。
所以在弹出的时候会自动恢复中断的标志,不需要再返回 OS_EXIT_CRITICAL()去保证开中断或者还原。所以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