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SemPost()导致异常

楼主(2009-07-20):
ST, se, POS, tc, stc
STM32F103VB,移植好ucosii后,使用信号量,先执行到OSSemPend()处,没有问题,然后单步,执行完其中的OS_Sched()也没有问题,而且,prio也像预期的能得到下个要执行的任务值,但是,只要单步执行到OSSemPend()中的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RDY;
    OSTCBCur->OSTCBStatPend      =  OS_STAT_PEND_OK;
    OSTCBCur->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任何一行代码,就会莫名进入MemManageException()异常,更为奇怪的是,在启动代码显示的进入的异常却是HardFaultException()。
下图是执行到上面三行代码处:

楼主:
然后单步就会进入异常

楼主:
但是,在启动文件中却显示硬件失效异常

楼主:
此图是三行代码在内存中的位置,没有溢出,内存是128K的,R

网友A:
最好是把硬件信息写出来

楼主:
STM32F103VB

处理器是STM32F103VB,然后接串口输入输出,其他的跟这关系好像没什么关系,我只是象征性的写了两个任务。在不调用OSSemPend()或OSMboxPend()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调用OSTimeDlyHMSM()函数就是很正常的可以任务切换。但是,一调用这两个函数,马上进入异常!

网友B:
re

HardFault并不一定是硬件错误.

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由于访问内存越界造成.

如果你应用代码很简单.直接测试Sempend也有问题,应该是移植的时候有些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SemPend和TimeDly用的都是任务级的切换. 应该是一样的.

你能运行到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RDY;
OSTCBCur->OSTCBStatPend      =  OS_STAT_PEND_OK;
OSTCBCur->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代表已经得到Post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