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0值是怎么来的?

楼主(2009-07-20):
请问R0的值是怎么来的,谢谢!

mov sp,#0x0c700000
 IMPORT Main
 BL Main

 EXPORT delay
delay
 sub r0,r0,#1
 cmp r0,#0x0
 bne delay
 mov pc,lr

    END

网友A:
C调用汇编

参数传递,查看相关书籍,会介绍C和汇编之间调用的时候通过R0等寄存器传递参数。

楼主:
C调用汇编

谢谢!

楼主:
C调用汇编

如果在C中有一个
 extern void delay(int time)
  delay(0x8ffff)
那是不是R0=8ffff.
谁能给确认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