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信号线上拉时电位不对?

楼主(2009-07-28):
(无正文)

楼主:
内容

各位,我在做ARM的JTAG电路时,将其JTAG线进行上拉至1.8v,但我发现有的信号线例如TDO不能上拉到1.8v,老是在0-0.9V之间波动,而有的信号线例如TMS老是在0.9-1.8V之间波动,我将上拉电阻不停地调整,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问产生这个的原因一般是什么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A:
JTAG

  只要JTAG能正常调试,电平变化又有何妨?

楼主:
现在关键就是JTAG不能正常调试啊!调试时不能单步......

网友B:
它的一些引脚就是是低电平啊

网友C:
你是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