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RTL8019AS的片选和地址问题

楼主(2007-01-04):
我的RTL8019AS的81,82,84和85引脚(IOS0-IOS3)悬空,这样RTL8019的基地址就是300H. 这是不是说明只有当SA8和SA9都为高且地址输出允许AEN引脚为低时,才选中RTL8019的? 其中有一个不对的话都不行,是吗?

   我现在的系统都可以,TCP/IP协议也都可以运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
有一段片外地址好像有冲突:
在xdata声明这样的一个数组:
   INT8U xdata testdata[10] = {0,1,2,3,4,5,6,7,8,9};

   在程序一开始,我就用串口UartTxString(testdata,10)把这个数组打印出来的数据是不对的.(XDATA的范围0x0000-0x7fff);
   但是如果把数组声明在片内RAM中(data)就可以正确打印了.
   或者 我在编译连接的时候把XDATA的范围改成:0x0394-0x7fff.也可以正确打印出来的.0x0394以前的地址都不正确

   请问大虾们,这大概是什么引起的?我觉得是地址冲突了.但具体还不太清楚,请指点啊!

   我是将8019映射到高端的,我的8019的A9接到的是51的A15,A8接到51的A14,所以8019的300H映射的地址是C000H了,
    注:系统不死机.

网友A(2012-04-06):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做rtl8019as,可不可以把你的设置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