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A的GPS和GPRS模块选型问题

楼主(2007-01-05):
大家好,我现在要开发一款带有GPS和GPRS功能的PDA,由于液晶只有3.5寸,所以PDA的整个尺寸比较小,这就要求相应的GPS和GPRS模块也要小才能适合,所以请大家推荐下在PDA上用的GPS和GPRS模块,谢谢~~另外,再问下,现在市场上用的带GPS功能的PDA,比如多普达的P100,里面用的是SiRFstar的芯片组,难道他们不用模块吗? 谢谢

网友A:
.

好像只发现卖sirf模块的,代理芯片的未知。

网友B:
关于PDA的GPS和GPRS模块选型问题 建议

通常是用模块的,除非量非常大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才会考虑自己用芯片组集成。目前3.5寸导航产品已经蛮多了,通常天线和模块集成在一起。然后天线以可折叠的形式做在主机上。这样天线可以调节解决接收的问题,另外独立起来也减小了干扰的问题。
另外关于GPRS模块目前车载终端的都比较大,你要小尺寸的可以考虑用贴片式的模块。我这有skyworks方案的GSM/GPRS模块,有一款尺寸是34.5x27.7x3.0mm 。可以联系我发资料给你参考。GSM/GPRS的天线可以考虑用扁平内置的天线,通讯信号相对GPS信号要强的多。

MSN:snsun2008@hotmail.com
QQ :171542280(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