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ARM9嵌入式问题

楼主(2007-01-06):
刚进入ARM9的设计,对嵌入式不是太懂。请教一下。
在三星的ARM9芯片中,有很多外设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名字是否与嵌入的操作系统对外设的操作名字一样呢?比如说FLASH,USB,网卡,这些在win ce和linux操作系统中该有驱动的,这驱动中该对寄存器有控制操作,那里面的名字是否和三星芯片内部的寄存器名字一致?
简言之,如果一致,就可以不用再改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就可以直接对这些外设进行操作了吗?我感觉不是,因为外设可能会控制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开发的呢?
另外,就是如果操作系统中没有,那么就要自己定义对外设的操作函数,对外设的寄存器去控制,从而使用外设,对吗?
那WIN CE和LINUX 里面有对哪些外设的驱动呢?
感觉很弱的问题,也麻烦大师指点,以更快一点!

网友A:
基本都类似,虽然不相同

都放在某个头文件中。

网友B:
.

把源代码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是通过定义进行转换的

也就是说,上层的驱动已经做好了程序主框架,一些读,写,及其管脚控制信号是操作系统是不关的,操作系统的驱动只写读数据,写数据等,与硬件相关的具体的实现函数中就与每个芯片的寄存器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