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烧写FLASH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1-08):
The board contains an unknown FLASH

请问各位高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FLASH驱动程序中对不同的FLASH型号的CHIP ID

有可能是FLASH驱动程序中对不同的FLASH型号的CHIP ID是做校验,不过一般只要把CHIP ID VERIFY去掉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碰到过.
对于写FLASH驱动人员来说,只给做过验证的FLASH型号进行操作,这个也是合理的,一般都会有这方面的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