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压缩的root有380m大,如何固化到64m的flash中运行?

楼主(2007-01-09):
(无正文)

网友A:
晕菜,什么程序搞的这么大啊?

网友A:
想想以前的游戏机,想想现在的64K程序,都可以那么精彩哦

LZ应该先把程序和数据分离开
程序多多优化哦

不能滥用资源啊

网友B:
飞船兄好久不见了~~~~~~~~~~

楼主:
这还不算大,

网友C:
re

楼主知道objcopy命令吗? 不知道的话就man一下.

然后再了解一下busybox这个软件包.

网友D:
.

这个问题就好比,大象很大,但是冰箱很小,怎么把大象塞到冰箱里面去?

另外,飞船老哥匿了好久,怎么现在才出来换气了?

你的rootfs为什么会这么大?

做rootfs,应该实际的硬件条件相关,要量体裁衣才行。

楼主:
把相同的东东用连接工具做一下就行,但步骤俺不太清楚,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用Linux 的ln命令搞定了,380M缩小到42M 一切ok,呵呵。。

网友E:
ln

1.作用

ln命令用来在文件之间创建链接,它的使用权限是所有用户。

2.格式

ln [options] 源文件 [链接名]

3.参数

-f:链结时先将源文件删除。

-d:允许系统管理者硬链结自己的目录。

-s:进行软链结(Symbolic Link)。

-b:将在链结时会被覆盖或删除的文件进行备份。

链接有两种,一种被称为硬链接(Hard Link),另一种被称为符号链接(Symbolic Link)。默认情况下,ln命令产生硬链接。

硬连接指通过索引节点来进行的连接。在Linux的文件系统中,保存在磁盘分区中的文件不管是什么类型都给它分配一个编号,称为索引节点号 (Inode Index)。在Linux中,多个文件名指向同一索引节点是存在的。一般这种连接就是硬连接。硬连接的作用是允许一个文件拥有多个有效路径名,这样用户就可以建立硬连接到重要文件,以防止“误删”的功能。其原因如上所述,因为对应该目录的索引节点有一个以上的连接。只删除一个连接并不影响索引节点本身和其它的连接,只有当最后一个连接被删除后,文件的数据块及目录的连接才会被释放。也就是说,文件才会被真正删除。

与硬连接相对应,Lnux系统中还存在另一种连接,称为符号连接(Symbilc Link),也叫软连接。软链接文件有点类似于Windows的快捷方式。它实际上是特殊文件的一种。在符号连接中,文件实际上是一个文本文件,其中包含的有另一文件的位置信息。

网友F:
你换busybox吧,linux俺是专家。

42M都用不了,我裁减的连应用程序总共就1M.包括内核,booter加起来才2M.
4M的flash还留下2M的数据空间。
你的裁减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