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AEDK5196仿真机?这个牌子是不是很古老啊?

楼主(2007-01-11):
它的驱动,编译环境是什么啊 ?

网友A:
有用过~~~

在学校实验课上用过,也不能说是古老吧,反正不是最稳定,尤其是那个连接接口.
不过机器上功能和片子还算不少,如果初学51的话应该挺有用的.驱动是机器一起有一张软盘的,网上也应该能下到,进DOS后执行他的编译文件就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