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接口的PC Cameral 为什么和PC连接时被认作USB1.1的摄像头

楼主(2007-01-13):
请教各位大侠,做的USB2.0的PC 摄像头和电脑连接后,
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此设备可提高性能,详细情况
请单击...”
为什么会被认为是USB1.1的设备呢,我的摄像头有什么
问题呢,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确认一下你的电脑主板!

    请确认一下你的电脑主板接口先,再就是中间的连接线及转接头!

楼主:
感谢sharpxcb

我把USB,D-,D+连接的27欧姆电阻去掉就好了,但是插在主机前的USB口
不行,插在后面的USB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