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开发板启动问题

楼主(2007-01-14):
我用s3c2440的板子,nand flash 烧写vivi,linux内核以及文件系统root.cramfs后启动,出现错误,提示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00:0b,是文件系统出错了吗?还是其它原因?我在超级终端用vivi下载root.cramfs时,显示下载完毕,但总不回到vivi的命令提示符。
贴出烧写与启动的图片,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先~~

网友A:
nand flash

我是菜鸟,想问问nand flash 是烧机软件吗?

楼主:
nand flash

2楼的,nand flash是开发板上的存储器,作用类似于pc机硬盘,呵呵。。。

网友B:
.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00:0b",从这个地方看,应该是文件系统相关的问题。
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向你的供应商咨询。